找一种总长在200mm以下的立式电机

楼主(2012-05-25):
主要是用来做搅拌用的。

网友:
那电机太小了,要么用涡轮减速机和电机连起来用的,还差不多

楼主:
搅拌的量也不算大,也就5斤左右的液体。

网友A:
楼主可以用小功率异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用小功率异步电机

那这种电机的型号要在那种书上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电机的型号要在那种书上查。

《机械设计手册》上就有的。在网上找商家也是可以问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电机的型号要在那种书上查。

机械设计手册上就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