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床身数控车床与平床身数控车床对比有哪些优点?请教

楼主(2012-05-25):
斜床身数控车床与平床身数控车床对比有哪些优点?谢谢!

网友:
了解不多,个人理解如下:
1、斜床身排屑容易
2、电气部分与加工区域隔离较好

网友:
1、斜床身比平床身机床价格贵很多。
2、斜床身刀具数量一般为8把刀,刀架位置不同。
3、斜床身一般为45°,床身整体铸造,刚性好,稳定性佳,排屑佳,速度快,精度保证佳。

游客

网友:
不考虑资金的话,就买斜床身的机床!在生产中就可以见到实用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4-01-18):
关键是钱差异太大啊!

网友:
刚性相差很远

切削容易排出

网友:
哎呀,斜床身的不是贵一万两万的事儿啊,是太贵了

网友(2014-02-24):
斜床身精度高

网友:
都说斜床身好 ,那为什么还生产这平床身的?

网友(点评):
通常来说水平床身比斜床身的造价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