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XA能做工艺卡片吗?

楼主(2012-05-25):
用CAXA能做工艺卡片吗,里面有没有可以调用的表格什么的,求指教~

网友A:
我们一直用caxa做工艺卡 表格可以自己设计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直用caxa做工艺卡 表格可以自己设计一个

那表格的线宽、字体的大小有没有标准要求啊,没有我就自己定了,嘿嘿~

网友:
按照cad图框标准做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什么标注 自己设计一下就行

网友:
CAXA工艺图表

网友(2012-09-28):
我用的是工艺版,还可以的,就是在使用中好自己关闭

网友(2013-01-04):
caxa工艺图表好像可以

网友(2013-04-26):
我用工艺版,还不错,用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CAXA工艺图表,很好用,直接调表填写即可。

网友:
CAXA有专用CAPP软件

网友(2015-12-17):
可定可以的, }% `& ^6 @' C1 d

网友(2016-03-07):
还不会用ca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