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计中困扰我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05-25):
我是做非标设计工作的, 近来有的问题老是困扰我:设计时是做多个简单零件好还是做较少的复杂零件好?
1.做较多简单零件,优点: 加工简单,图纸简单,缺点:图纸较多,产品体积往往较大
2.做较少复杂零件,优点: 图纸较少,节省空间,缺点:零件较难加工,设计思路要求较高

疑问:
1.加工费用哪个高呢?
2.设计时优先考虑哪种方案呢?

网友A:
跟设计中需要的设备刚性、精度分配有关,零件越多刚性和精度都要差。
如果与上面因素无关,从非标单件的角度讲,零件越简单成本越低,材料能值多少钱,如果出个复杂零件上个五轴加工中心,那就贵了。

网友:
楼上正解,看具体情况

楼主(2012-09-18):
引用 网友A:
跟设计中需要的设备刚性、精度分配有关,零件越多刚性和精度都要差。
如果与上面因素无关,从非标单件的角 ...

非常感谢

网友(2012-10-19):
都是高手啊,学习

网友B(2015-07-28):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达到使用的效果,满足节拍又方便装配,方便售后维修,又经济方便加工的。。。。。。

网友(2016-01-27):
引用 网友B: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达到使用的效果,满足节拍又方便装配,方便售后维修,又经济方便加工的。。。。。。

大侠说得一针见血,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