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剪横剪后是如何码垛的?请教

楼主(2012-05-25):
我想请教一问题,纵剪横剪后是如何码垛的?

网友:
有专业码垛机,开合式的,你可以买,自己设计也可以,非常简单,

楼主:
我没看过,有图片吗?

网友:
根据你要的板宽和板长、还有看你的横车能吊起多重,根据板厚定垛几层,设计一个码垛车就可以呀

楼主:
分条后可是单个的条,不太好收料

网友(2012-07-03):
跺板机或行车。板材吊装主要有电磁铁和吊钩(唐钢)两种

网友:
这个很简单呀,4面有挡板,出了前面的一块是固定的,其他3块都可以移动就可以了!

网友:
别忘了升降!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可是分条后条都是靠在一起的,进后面的可移动的挡盒,不太准啊,请教?

网友(2012-08-06):
这个很简单,自己设计一个剪刀式液压升降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