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受力分析

楼主(2012-05-25):
给大家出一道力学题:如下图所示,图中链条受到大小相同,x轴方向间距相同的五个力,不计链条重量,试问A,B两处的约束力为多大?

网友A:
这个还算简单。
设B处未知力为Fb,其与水平线夹角为θ,同时视链条为刚体,则:
∑Fy=0 → Fb*sinθ=F1+F2+F3+F4+F5
EMa=0 → Fb对A点的力矩等于F1~F5对A点力矩之和。
解方程组。

游客

网友:
钢化原则是理论力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方法,猫王还是去翻翻书吧
我认为链条是柔体,不能简化成刚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算简单。
设B处未知力为Fb,其与水平线夹角为θ,同时视链条为刚体,则:
∑Fy=0 → Fb*sinθ=F1+F ...

您没发现有个重要的条件还没用到吗?

游客

网友:
即图中10mm
您的意思是?

网友A:
你不是要求a、b两处的约束力吗?那方程组能求出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要求a、b两处的约束力吗?那方程组能求出来不?

你没有将链条中点到弦中点的距离考虑进去,即便能求出来也是错误的,你把链条刚化没错,但是要考虑到链条作为柔性体实际上是不受弯矩。

网友:
的确,那俩方程是等价的,等于是一个方程。
看来得拆开分析,没想到一弄还挺复杂,头痛……
整整耽误一局游戏的时间……

游客

网友:
哈哈,大侠可能要白费功夫了,其实不用那么复杂。

网友A:
解完了,再结合这些年的经验,才发现这的确是个“力学题”,而不是实际的工程题目。实际哪有这么干的,链条近乎水平,中间几百公斤,两端的力都有10吨了。在实际中都是尽量减小构件的受力。
看来书上的题目脱离实际那不是一般的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完了,再结合这些年的经验,才发现这的确是个“力学题”,而不是实际的工程题目。实际哪有这么干的,链条 ...

这确实是从工程实际中抽象出来(数值不同),请看下图:

上图中的板装在链条,可视为集中载荷,现求链条两端的张力,就与我上面所说的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
实在想不出来有更简单的办法。
楼主可否给出正确答案?

网友:
你要是用悬链线方程。将上面的连扳视为均质和链条的均质等同考虑。再试一下!

网友:
Fby=200+400+400=1000
Fbx=F2x
F2x*10=200*1500+400*1125+400*750
F2x=105000=Fbx
OK!

网友:
落地侠,简单的方法可以落地了不?

网友:
最后一道链条与铰点的夹角是已知的,并且每段链条都是二力杆,直接把力正交分解就可以了,韦编三绝先生的力矩方程虽有不妥,但不妨碍楼主求解,一个公式足矣。那10mm的作用一个是求链条与水平线的夹角,另一个作用就是顺便把链条的刚度求出来了,不知道楼主是否同意。当然,我所说的前提是不受力时链条是张紧的,并且不考虑链条的自重。欢迎高手批评指正!

网友:
观望高手解题

网友:
我认为有些地方错了。应当考虑为匀质的线,加支反或者平衡力此题就有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