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泄油口的油是哪里泄漏的呢?

楼主(2012-05-25):
变量柱塞泵的内部哪个位置泄油呢,泄油最多的位置是在配油盘和转子之间么,还是其他地方?
另外,资料上变量柱塞泵的调压阀上的三个油口中有一个标的是泄油口,这个泄油口在流量不变的时候有泄漏么?

网友:
那个卸油口是解决困油用的

网友:
润滑的,必不可少的!!!

网友(2012-07-17):
润滑的,解决困油用的

网友:
高压枪的油总是会泄露到低压腔

网友:
柱塞泵内只要有滑动配合的位置都会有泄露,这是泵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包括:配油盘与配油盘之间、柱塞和缸体之间、柱塞和滑靴之间、滑靴与摇架之间等等,当油泵运行时,这些位置由于高压油的作用形成刚性油膜,使压力可以维持并保证原件间没有直接接触,所有的泄露归集到一起就形成泵的壳体回油。如果是恒压变量泵,在流量不变的情况下压力补偿器下的T口没有回油。

网友(2012-09-22):
变量泵的变量机构也需要有泄油回路,也通过泄油口回油箱的。

网友:
泄漏在一定值时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