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看看

楼主(2012-05-25):
我最近碰到的问提。公司前几天剪了一批8MM的铁板不平。此件量不大年500件,我想针对这个件自己做台简单手动的滚平机,不知行不行,大家给看看,给点意见。谢谢啦。

网友:
原理是可以的,但用着那么多辊么,我觉得5个就可以了

网友:
上下滚轮如图安装,滚出来效果够呛。我想板不大,油压机轧轧更省事。

网友:
个人感觉用压板机构比较好!这个可能比较容易使板产生翘曲。

网友:
8mm,楼主打算用多大的棍径,上棍必须可调节。

网友:
你的板平整度是多少, 这设计很好,

网友:
校平8mm的板需要多大的 力啊

网友:
这么多个滚辊,调整比较麻烦~

网友A:
8MM厚的A3板,一年才用500件,拿锤子敲敲可以啦,一天锤2件,几分钟的事,就拿这个工人60块一个小时,也才几块钱,一年也才千把块,整这东西干啥

网友:
不懂,但顶了

网友:
8mm厚,楼主想用人做动力啊?感觉应该转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8MM厚的A3板,一年才用500件,拿锤子敲敲可以啦,一天锤2件,几分钟的事,就拿这个工人60块一个小时,也 ...

抡锤子是个办法,毕竟不多也不厚

网友:
要想校至平面没有调整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
压轧机就可以了。不用自己设计。

网友:
建议人工校正.

网友:
看起来像送料机 可能会翘曲

楼主:
各位大侠,此问题已经有了方案,另外谢谢害怕伏枥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