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B的问题,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

楼主(2012-05-25):
今天新来了一批活,在数控车上加工,分粗车和精车。第一件正在粗车,我突然想起来精车刀没输刀尖半径和假象刀具号,赶忙输入上之后以为没事了 结果加工完以后悲剧了!!直径尺寸小了一毫米还多(精车刀尖0.4,假象刀号03)。第二件重新加工的时候就没事了。

网友A:
没发现过!听的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B:
我也是980TDB我做工件从不用刀尖半径和假象刀具号,只在程序倒角和倒圆的时候加个刀尖半径  应该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980TDB我做工件从不用刀尖半径和假象刀具号,只在程序倒角和倒圆的时候加个刀尖半径  应该是一样的吧 ...

车锥度的时候也不用吗?圆弧接圆弧的时候也不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过!听的也不是很明白

也许是我没说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锥度的时候也不用吗?圆弧接圆弧的时候也不用吗

我做的产品都是没多大要求的圆弧精度不是 高的 没有遇到精度高点的圆弧接圆弧 不过一般的产品圆弧都只是过度的 没多大要求所以也没有可以去学G41和G42  差不多就可以的 。。我也想学学G41和G42  就是书上写的我代入到实际操作中貌似走不出要求的尺寸  搞不懂哎。。。。哎。。。

网友C:
参数设置, G41 G42有没有用反?
关于广数刀补,我在模拟软件上研究了半天,疑问至今没有搞明白!~
caxa软件自动编程的刀补既然出现报警!~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816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我也发现过

网友D:
哈哈,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计算刀补之前先运行程序预读,把补偿的值加到坐标上面,你这个没有预读计算.所以半途中加进去车出来会变小,应该是直径方向变小2呗刀尖半径,第二件你加工的时候没有变小是因为程序预读计算了补偿的量...

网友(点评):
还是大师见解高啊!

网友E:
理解你的意思  我估计是程序已经在运行  所以你在程序运行时输入它识别不了
   不过精度不是要求很高的话可以不用刀具半径啊   我从来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设置, G41 G42有没有用反?
关于广数刀补,我在模拟软件上研究了半天,疑问至今没有搞明白!~
caxa ...

没有用反,加工第二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计算刀补之前先运行程序预读,把补偿的值加到坐标上面,你这个没有预读计算.所以半途 ...

哦,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资料上介绍过程序预读,不过我没理解明白,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解你的意思  我估计是程序已经在运行  所以你在程序运行时输入它识别不了
   不过精度不是要求很高的话 ...

嗯  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解你的意思  我估计是程序已经在运行  所以你在程序运行时输入它识别不了
   不过精度不是要求很高的话 ...

楼主的问题和这个无关吧....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而是你操作失误!

网友:
如果你加工的产品不是斜线或圆弧的话用不用刀尖半径补偿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学习学习,9#,说的很对,谢谢了

网友:
要是改刀补的话,改完后,必须复位一下重新开始运行程序,不然的话,由于预读,会将之前的数据读到缓冲里去了,即使改了也没用。

网友:
我也经常这样,车球头的时候设置了一个刀尖半径,结果车出来的总比图纸上的粗很多!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支持3楼的大哥,我也从来没有什么刀偏之类的东西。航天产品照样在加工,没什么神秘的。用最简单的方法加工出合格的产品才是硬道理。& f# n8 v. Z( O8 @% u

网友(2012-06-24):
输入刀补以后必须到下一次系统执行了刀具和刀偏才会生效.

网友:
刀具半径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