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字体格式,纠结

楼主(2012-05-25):
在用“多行文字”输入数字时,会弹出”文字格式“对话框
,如下所示
这样,我可以修改数字的样式。然而,在标注时,系统只是
默认了一种数字的样式,在标注样式对话框框里面我无法修改
文字的样式,如下
现在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我在CAD需要输入数字的地方用的是这种字体

而我在标注尺寸时候字体是这样的

我现在想在以后的每次标注尺寸的时候,数字的字体
和第一个”256“这种字体一样,该如何做?
我也不想炸开用格式刷,就想在哪里设置一下标注
的字体格式为”256“这种格式。
     问题二;每次在多行文字输入下,我选择了一种
字体,以后再进行多行文字输入时,要想用之前的
那种字体又得重新把字体设置一下。如何让字体都用
我之前设置的那种字体?
       PS;在”文字样式“对话框中也没有地方修改文字的格式啊

              期待高手一一回复为谢!~~~~~

网友:
去掉“使用大字体”前面的勾勾。

网友:
写字跟标注的样式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
你可以建立不同标注样式啊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我实在是无法全部看懂,我凭感觉来回答吧。
首先你要明白,如果你要改字体,不要在standard字体上直接修改,这个记住。

其次在画图前你要先设置两个东西,一个是图层,还有一个是上图,修改好各种样式后,你对应的标注就是用的上面的字体。
最后说一下标准字体:gbcbig.shx和gbenor.shx
希望回答了你要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我实在是无法全部看懂,我凭感觉来回答吧。
首先你要明白,如果你要改字体,不要在standard ...

嘻嘻,谢谢你~~~很有帮助,辛苦了

网友:
先设置好图层、字体样式再画图

把大字体钩钩去掉,可以选宋体、仿宋等等

设置好字体在标注样式里可以选择你喜欢的

同样,写多行文字之前,先选好字体样式再写字,就不需要修改来修改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