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中装配图明细表折行后如何恢复?

楼主(2012-05-25):
如题,在画装配图的时候将明细表折行了,但后来发现不折行的布局更清晰简洁,但貌似发现不知道如何恢复折行前的单行明细表,急求大侠们指点如何解决!

楼主:
自顶一个!!!急求呀

网友:
分开是左折,,还原是右折  选表折行时在左下角有选项。

网友:
选右折,然后点已经被折行的明细表。

网友A:
没想到你也用CAXA,一般公司不都是CA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你也用CAXA,一般公司不都是CAD吗

呵呵,我们公司也是用caxa的

游客

网友:
最近刚学会用CAXA出图,,,,左右折就可以~以前用cad,但用了CAD之后,感觉很好用!!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你也用CAXA,一般公司不都是CAD吗

哈哈,小弟还被困象牙塔呢~感觉还是CAXA画2D零件图强大一些,BTW:支持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你也用CAXA,一般公司不都是CAD吗

搞定了,谢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