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标注将“数字±0”改为数字?

楼主(2012-05-25):
我用proe5.0将三维图转成2004版cad后,标注尺寸结果显示的是“数字±0”,怎样设置标注将“数字±0”改为数字?

谢谢。

网友:
修改标注样式的公差精度试试。

网友:
标注样式中修改,把0修改成其他,标出来的偏差值都是一样的。

或者把对称该成“无”,自己添加正负号

网友(2018-05-11):
%%c  是表示直径   %%p是 ±  等等,都是标注的快捷键,多用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