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卡盘,这几家哪个更好?

楼主(2012-05-25):
环球,建华,千岛,通福,哪家性价比较好呢?

网友A:
环球,千岛单位都有,环球的不行,亲身感受,单位内的3台数车使用的就是环球的液压卡盘,新的上去,1年内几乎就出现收紧时三抓轻微外翻的情况。台湾千岛比环球强点。

网友B:
楼上,请注意,楼主问的是性价比。依我看前两家的性价比高些,我给客户做液压多用佳贺的。

网友(点评):
佳贺的,是不是叫什么固的啊?在淘宝里边找到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球,千岛单位都有,环球的不行,亲身感受,单位内的3台数车使用的就是环球的液压卡盘,新的上去,1年内几 ...

千岛的能用多久啊。。。。。。。。。。。。。。。。。。想装不知道装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请注意,楼主问的是性价比。依我看前两家的性价比高些,我给客户做液压多用佳贺的。

佳贺的需要多少票子啊,8寸中空的

网友:
现在一般液压卡盘都是不锈钢的了,一般都要2500以上的吧。单位里美国哈挺的卡盘都要12000以上~

网友(点评):
以前实习干过哈挺的床子!

楼主:
国产的能用吗?

网友(点评):
你放心用就是了,这几年给客户安装了大约一百多台套,有亿川、佳贺、环球、建华等,主要区别在于卡盘的材质好的用合金钢、滑轨热处理支持高转速;普通的材质是球铁的,不支持高速,但够用。使用寿命跟安装质量也有关

网友(点评):
国产的能用吗? 我也持怀疑态度。。。。 亿川的卡盘 还可以!属于性价比高的。。。仿制北川的

网友(2013-07-17):
这东西一分价钱一分货,国产的便宜,但寿命短,欧美日本的贵,但好用,寿命长,台湾居中,质量好过国产,

网友:
当然千岛

网友:
还有机械是要保养的,没保养,再好的好用不长,我们厂两个液压卡盘就是这么废的!

网友:
上个月刚买了个环球的液压卡盘 价格为2400块  正卡和反卡不同心0.5+

后来换了 亿川的中空卡盘 6500

如果有钱直接上北川的

网友(点评):
我们是北川的坏了换了亿川的。主要是不保养啊。不加润滑脂接触面都拉毛了,全是脏东西。

网友:
如果是软爪的话可以自己用线切割割一下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