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在给刀补号之前先将刀补清空一下,有什么原因吗,还是只是习惯?

楼主(2012-05-25):
请教:有一台数控车的部分程序如下:

T0800;
T0818;

T0800;
T0817;

T0800;
T0816;

请教:为什么在给刀补号之前先将刀补清空一下,有什么原因吗,还是只是习惯?

网友:
應該是習慣吧,不清空不影響建立下一個刀補的

网友:
这是个好习惯啊!应该还是有点原因的吧!

网友A:
车床吗?不太懂!反正不管怎么操作,安全第一,觉得不放心,有疑问,自己可以在床子上试试,搞清楚弄明白以后不就是了!我也经常在床子上改参数、试程序!只有搞懂了她,对她了如指掌,我们才能得心应手的干她!!!不是吗???

游客

网友:
你这句干她指的是什么? 有句老话说的好,偷鸡不成反施把米

网友B:
同一把刀 不同刀补不清空的话默认是上次刀补   调下一次刀补的话很危险容易撞机床和工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把刀 不同刀补不清空的话默认是上次刀补   调下一次刀补的话很危险容易撞机床和工件

西门子系统是这样的,广数基本不用清空

网友C:
一般都要取消刀补,不取消也行,那样不安全,机床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床吗?不太懂!反正不管怎么操作,安全第一,觉得不放心,有疑问,自己可以在床子上试试,搞清楚弄明白以 ...

手误手误。。。。。。。。。

网友:
这个刀补清空是为了防止出错吧,一定要习惯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要取消刀补,不取消也行,那样不安全,机床会出错。

大侠,“机床会出错”是什么意思?是指程序建立了刀补但机床没有建立吗?

网友:
系统版本不同,细节操作也不一样

网友D:
车床上的刀补都是这样用的啊,如T0812:刀号为8号刀,刀补用的是12号刀补。车床一般是刀号与刀补号相同的,如T0808或T1212,有0并不代表是清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床上的刀补都是这样用的啊,如T0812:刀号为8号刀,刀补用的是12号刀补。车床一般是刀号与刀补号相同的, ...

那“T0800”是什么意思呢,有0号刀补吗?

游客

网友:
谢谢mg大侠
叫换8号刀并取消刀补 其实这是多此一举,学徒也没这个必要 我还没见过不取消刀补出问题的

网友:
对T08就可以了。车床上这样用就可以,不用刀补的话

网友:
我一般没有清零,因为要调另一把刀时,会把相应得刀补带上

网友:
广数的就不用清空,那要看是什么系统。

网友:
一定要习惯用啊

网友(2014-06-28):
干活操作时有个好习惯时非常重要的

网友:
应该是习惯吧  就像编程序输小数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