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的铁线小圆圈,要组焊成一个大的一圈

楼主(2012-05-25):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关于电阻焊方面的多头焊机,焊头是可以随意调角度的,点可以同时焊,或多头连继点焊的,我有一产品,单点的速度太慢了,就是一个个的铁线小圆圈,要组焊成一个大的一圈。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应该可以做专用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做专用焊机

请问极速北极光,你说的专用焊机能不能说得细一点呀,有没有这方面的厂家呀

网友B:
不知楼主是哪里?你找专业做焊机和焊装夹具厂家即可。江苏的苏州,常州一带就有。比如苏州松顺机电,上海梅达,还有无锡靖江也有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是哪里?你找专业做焊机和焊装夹具厂家即可。江苏的苏州,常州一带就有。比如苏州松顺机电,上海梅 ...

谢谢千年老1,我在广东中山,我找找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千年老1,我在广东中山,我找找看

广州有个谷川机电,你上网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州有个谷川机电,你上网搜搜看

好的,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