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锯图章(疯狂版)

楼主(2012-05-26):
输入 appload 加载文件,输入 tt 为疯狂版(输入 dejp 为慢版),AutoCAD2004下测试OK。
本版修正了上版生成圆弧3的一些问题,并且计算精度也足够,可以说是最终版了。

网友:
试   试   看   看      点上一个,然后放弃,竟然有10个步骤?

网友:
08版CAD能用

游客

网友:
猫侠想复杂了,只是用EXCEL算参数罢了
用EXCEL处理图形,是不是用EXCEL的VB嵌入到CAD中?
呵呵,谢谢大侠。不过指正是没那个功力了,目前还只是处在利用EXCEL处理图纸上内容的程度,比如说明细表,比如说之前说的数据计算
最新版在这儿,还有源码,请大侠指正。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929&page=2&extra=#pid1907050
呵呵,我输入的是度数。想起excel中的函数RADIANS(),以前还用过几次。画锯片通用性不强,没必要太完善啦
这个没有纠错功能。注意要输入弧度。免费的东西……
试了一下慢版,输入直径130,齿数20,前角3后角20,结果什么都没有。。。

网友:
有啥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