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中图层如何上下移动?

楼主(2012-05-26):
大家好!autocad中图层如何上下移动?谢谢!

网友:
图层默认根据一定的规则排序的,如拼音或数字。这是软件的规则,只能适应。你可以重命名图层,在原来名称前面加上1,2,3之类的数字,保存之后它就会按1,2,3这样排序了。

游客

网友:
感谢!

网友:
图层默认排序是名称

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