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机?紧急求助

楼主(2012-05-26):
请各位朋友帮忙看看,电压12v或者24v,功率1000w,船用的,哪里有的卖?
此绞车用来拉锚的,最大拉力260kg。

网友:
楼主在淘宝上淘一个吧!

网友:
不知道电动三轮那种电机行不行

网友A:
楼主照片使用的应该是NMRV系列的直流蜗杆蜗轮减速电机,楼主在网上搜一下   NMRV减速电机   ,很多的。http://image.baidu.com/i?tn=baid ... D9%B5%E7%BB%FA#pn=0

网友:
不懂  学习一下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看你要求,浙江那边做这种蜗杆电机很多的,牌子就不说了
不过国产的电机的耐久度,你懂的.......
进口货基本不用更换的,船报废了电机都不一定坏,这个你也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船舶制造公司,据我了解很多配件也都是国外进口购得,一些配件特别是比较特殊的,用国产的很少,你可以 ...

恩,谢谢了。

楼主:
各位朋友,我在线等。。。。。

网友C:
這個事成套賣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事成套賣的嗎?

是的,钢结构部分我们自己做,电机和减速机外购,但是询问了好多电机厂家都没有这种低压电机卖,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汽车的启动电机,1000W很普遍。电压就是12V或24v的,在汽车配件城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汽车的启动电机,1000W很普遍。电压就是12V或24v的,在汽车配件城有卖的。

朋友,汽车用的那种跟船用的不一样。但是还是谢谢你

网友E:
您能确定是260k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能确定是260kg吗,

确定,最大拉力260kg

网友:
我们定做

网友B:
我在船舶制造公司,据我了解很多配件也都是国外进口购得,一些配件特别是比较特殊的,用国产的很少,你可以问一下上海这边的电机生产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照片使用的应该是NMRV系列的直流蜗杆蜗轮减速电机,楼主在网上搜一下   NMRV减速电机   ,很多的。http ...

版主你好,谢谢你的帮忙,今天已经确定下来,终于解决了,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忙,这个问题今天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