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吸风带是如何实现吸气的?

楼主(2012-05-26):
这个皮带下面装的是什么。。是怎样实现吸气?有没有相关高手指点下

网友A:
皮带下面是一真空泵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下面是一真空泵来的吧

肯定有泵,但这么大面积,是如何实现吸气?

网友:
皮带线下方密封,加离心风机既可

网友:
皮带下做一个盒槽那样的东西,气泵从盒槽里抽空气,产生真空,实现对皮带上的轻物吸附

网友(2013-02-21):
楼主 请问你明白原理了么? 能告知一下我么

网友:
槽里面接一个负压风机,多用于轻物体的提升。控制好负压力,过大带驱动电机负载增大,容易烧,带磨损也打;过小就吸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刀 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因为第一次接触这个吸风皮带,内部结构真的不是很清楚,原谅我的无知,还望你能指点。
想设计一个长点的流水线,且能分区控制是否吸气,但是下面的吸气版真不知如何设计及吸气量计算。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槽里面接一个负压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机架哪里不是密封的?如果皮带是要向上倾斜输送的,你这种方法可行吗?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期待你的回复,我QQ:756991909。多谢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2014-12-19):
真空传输机

网友:
个人理解是带孔与吸气管道交替连通达到吸附效果

网友(2015-09-19):
包装的上糊机,用的是两个离心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