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机刹不住车

楼主(2012-05-26):
请教各位大虾:
        我公司有一台垂直升降丝网印刷机,用了半年多,现在出现一个难题:开机半小时左右,印刷横梁升到上面后就经常刹不住,慢慢往下落,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机器用的是台湾利铭减速机和东元马达。我问了供应商和许多同行,他们有说减速机过热、有说润滑油不行了,有说马达过热刹不住车,有说变频器问题的,。。。。。。请问问题出在哪里?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你自己没去现场检查过吗??
你把印刷横梁升到上面,再把电断了,再去检查逐一检查可能引起原因.
1.电机带刹车??如果有,确认刹车是否有问题(刹车状态下用手转,看能不能转动)
2.刹车之后再确认减速机构(刹车状态下用手转减速机
3.变频器吗,有故障的话上面会有代码显示,电机的声音也有不正常.用万用表可以检测变频器的电流和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没去现场检查过吗??
你把印刷横梁升到上面,再把电断了,再去检查逐一检查可能引起原因.
1.电机带刹车 ...

多谢你的指点,你说的我们也检查过得,至于变频器是不太可能的,没报故障码。电机不是带刹车的,有同行出现过得,把减速机和马达都换掉就OK,那样代价也太大力点。可还是不明白何问题所致。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必须用个风扇对着减速机位置吹就可以(机器本身就在空调车间使用,其他的同款机器也没出现此问题)。供应商说可能减速机没装好,造成了里面的涡轮和齿轮间的间隙过大了,换了粘性大的高温润滑油看试试。

网友:
加个刹车装置也要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B:
机器用的是台湾利铭减速机和东元马达

减速机是什么减速机

马达是什么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用的是台湾利铭减速机和东元马达

减速机是什么减速机

利铭减速机是2P单段涡轮减速机,东元马达是2P 380V(不带刹车)

网友:
换个刹车电机吧,1:40的涡轮蜗杆减速机不自锁

网友(2012-09-04):
升降变频器加一个刹车电阻试试 也许可以,我们以前有一台用了几年的机器 出现这个问题了,加了个刹车电阻解决了 几十元钱

网友(2013-03-31):
启源专业移印机,丝印机,烫金机出售,收购.www.qy6688.com
针对以上问题有几个,变频器是不是更换过,在加速与减速时间要调节.2转动杆跑过位,不在一个垂直线上.

垂直丝印机带不带刹车是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