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法初成型,希望前辈们指点下

楼主(2012-05-26):
前几天想偷懒被前辈们批评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方案,不过我不知道着算不算机械设计,说来给前辈们鉴定下。这是一个点硬币的机器,管子做成跟硬币差不多大小,硬币进去之后会自动排整齐,最下面留出大概一个硬币的高度,右边活塞推i动的时候硬币从左边的出口出去,出口处安装红外线计数器,这样就可以点清硬币的个数了。我现在大二,刚学机械设计这本书,这是我们的一个期末作业,不过这个装置没怎么用到齿轮啊蜗杆啊什么的,不知道这能不能过关。如果可以的话,要答辩的话我们要准备什么呢,除了三维图纸,还要其他什么么?

网友A:
没有玩过这方面的玩意,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只是根据你的思路联想一下:在你的管子下面装一个如蜂窝煤似的圆盘,中心有轴。沿轴心均匀分布6个约大于硬币直径的孔。旋转60度。孔的轴心与你的管子同轴。硬币落进孔中。圆盘的厚度与10个硬币厚度一样。再旋转60度。管子又向另一个孔落下十个硬币。在另一个方向装一个包装机。把每十个硬币进行包装。哈哈。应该这种东西早有了。

网友B:
设计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玩过这方面的玩意,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只是根据你的思路联想一下:在你的管子下面装一个如蜂窝 ...

到底是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说明书

设计说明书里需要些什么呢?

网友:
银行有清分机的

网友:
自己做的话,做个小振动盘,把要点数硬币全部倒进去,可以做成多通道的,外加传感器技术就搞定了,很简单的,造价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