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社友,零件表面已经镀锌了,还能发黑吗?喷塑呢

楼主(2012-05-26):
我有一批零件,需要黑色的,但是现在已经镀锌了,还能发黑吗?零件不太好打磨,喷塑行不?

网友A:
可以发黑,镀锌零件经过酸洗(高温发黑有这道工序,一般用来去油脂污垢的),把锌去除了,就可以发黑了。兄弟你到底要什么样的表面处理啊,只要黑色么。

网友B:
你可以问下表面处理的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黑,镀锌零件经过酸洗(高温发黑有这道工序,一般用来去油脂污垢的),把锌去除了,就可以发黑了。兄 ...

只要黑色,就是一般的防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问下表面处理的厂啊

上次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镀锌了(不该镀锌的)去发黑,有些发黑不上的,害的我拿漆来喷,说明一下本来是要发黑的,但厂家搞错了变成了镀锌。

游客

网友:
这个怎么会搞错呢,技术条件上就有写明的啊,镀锌(镀白锌,蓝锌,彩锌),发黑(有的会写发蓝)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次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镀锌了(不该镀锌的)去发黑,有些发黑不上的,害的我拿漆来喷,说明一下本来是要 ...

零件很多种,搞混了吧,镀的白锌

网友(2013-05-22):
先酸洗,把镀的锌层洗掉,再发黑处理。

网友:
一个是电镀,一个是表面氧化反应,不是一回事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