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影响电源的电流大小

楼主(2012-05-26):
听别人说将起动马达用的电源用于ECU,电流太大了。我不太明白:电压按ECU的要求调好,电流的大小不是由ECU的电阻决定吗?怎么会受电源的功率影响呢?

网友A:
P=UI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I 好吧

电源的功率是指电源安全工作所能发出的最大功率,还是指电源工作时发出的不变的功率。

网友:
估计他说的“太大了”是起动马达用的电源指容量太大了。
由于启动马达功率很大,一个摩托车的启动马达功率也有个5、6百瓦。工作电压也在12V以上,显然不适合单独为ECU供电。
如果仅仅是想在整车上为ECU取电,或者属于试验性质,用起动马达用的电源当然可以。
但是,你需要增加一个DC—DC变换装置,把起动马达用的电源降低到5V。你可以用一个7805(串联型稳压电源,在输入电压高时效率较低),或者LM2575、LM2576(开关型稳压电源,效率在80%以上)来实现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