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油缸

楼主(2012-05-26):
我看不懂,油口在哪里。这玩意成本多少钱啊

楼主:
谁能帮我啊

网友A:
此油缸在机械制造上用于试压或锁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油缸在机械制造上用于试压或锁紧用,

我看不出油口在哪里,请教啊

网友:
无杆腔用机械油可得到50000KG的推力,工作压力24MPa,而有杆腔可用压缩空气。

网友:
这应当是个制动器

网友:
这个缸现在用的很多,和普通液压缸一起使用,在普通液压缸到位之后,这个油缸把普通液压缸的活塞杆锁紧定位,保证位置不变!

网友:
这应该是液压拉伸器的油缸,也就是拆装力矩螺栓用的

游客

网友:
应该是,在超高压领域里都有,可图纸上标注的只有工作压力24mpa。

网友:
没看懂额,不好意思!

网友:
设计师看不清,楼主提供下,我帮你当面问

网友:
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
好象可以做千斤顶用% y' G. X  U" M4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