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里拿来一个塞规片,两面都是凸面,拿什么器具测量最为准确?

楼主(2012-05-26):
车间里拿来一个塞规片,由于两面都是凸面,那三坐标无法找到凸面的最高点,拿影像测量仪确认不出凸面的小圆弧,万工显的话工件的尺寸又太大,请问各位量友拿什么器具测量最为准确?

网友A:
拼块规,在平台上打表

网友:
可以试试用它在泥块上压个模型出来看看应该就能量了

网友:
想办法在数车上打表试试。。。

网友B:
你是要圆直径,还是要板的平面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圆直径,还是要板的平面度

圆的直径

网友:
拼量块,再打表找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块规,在平台上打表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C:
三坐标可以的,简单的可以这样操作:在宽度12方向,测量20个截面,取其中最大的作为直径开个玩笑,在中间部分取几个截面就可以了,间隔0.5,也可以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坐标可以的,简单的可以这样操作:在宽度12方向,测量20个截面,取其中最大的作为直径开个玩 ...

恩,有道理,但是凸面有点小,具体操作可能不方便。你知道不知道,楼上讲的拼块规、推表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有道理,但是凸面有点小,具体操作可能不方便。你知道不知道,楼上讲的拼块规、推表具体怎么操作啊?

具体操作可能不方便?是你自己操作三坐标吗?操作者说了才算数,让他们测量200个截面都可以的
拼块规、推表,用量块夹子组合尺寸差不多的,然后千分表对量块,再然后拿你的塞规放上去打表,读取偏差值。需要一些辅助工具,不知道你手头有什么。三坐标可以解决的,为什么要去打表?除非三坐标精度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