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HT200)的弹性模量是多少?

楼主(2012-05-26):
HT200的弹性模量在手册上只是一个范围,如果计算就要一个确切的值了,一般是多少啊?感谢赐教

网友:
根据情况去一个值

网友A:
手册上都只能给范围,你就按两个极值算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都只能给范围,你就按两个极值算呗

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