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螺纹震刀怎么办?

楼主(2012-05-26):
M64x3的内螺纹,用的机夹刀,刀杆直径32,螺纹长度60,震刀很厉害,声音很大,有震纹,用G92,G76都试过,借刀也试过,还是震,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料是45#钢调质HRC45的,很硬,我转速给的300转

网友:
用G76试试

网友A:
1、你的螺纹多长,长的话可以加个顶尖,这样好点,
2、你可以多分几刀,可以粗精分开,
3、刀具可以尝试看一下,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一下,并不是每个机加刀都性能很好的。

网友(点评):
说清楚了60长啊,不看仔细就评论? 还有内螺纹怎么用顶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螺纹多长,长的话可以加个顶尖,这样好点,
2、你可以多分几刀,可以粗精分开,
3、刀具可以尝试看 ...

是内螺纹,可能是机夹刀的成形刀片后角没有螺旋升角导致切削力太大了。

网友:
刀杆 刀片 上看看 。。。。

网友:
却是有点费劲,不过,刀具有很多种,一定要选择一把适合自己 用的!

楼主:
要老板买把刀都买了两天才到,但是居然刀杆的螺丝孔和刀片上的对不上,天啊,又等了一天换了一把,这回对上了,可那盒卡麦斯刀片却是大新的,中国的山寨水平实在太差了,车一个活都没车下来那刀尖就磨损完了,我要烦死了!

网友(2012-09-05):
用减震刀杆,很好解决,以后有什么问题找我

网友:
在刀杆下压个石棉垫,吸震

网友:
零件是否悬伸过长????
刀杆还可以加大

网友B:
检查升角与刀片后角有干涉没,分层下刀用尽量避免用三刃接触工件,刀片用瓷刀片,

网友:
加粗刀杆试试

网友C:
你可以把工件尽量放进卡爪里面  有卡爪受力  受力小点  转速低给车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升角与刀片后角有干涉没,分层下刀用尽量避免用三刃接触工件,刀片用瓷刀片,

谢谢蛋哥,已经解决了,我把刀比中心垫高1mm就不震了,可能机夹刀的刀片后角比较小的缘故,车小螺距还感觉还行,车大螺距阻力大了就震得厉害了

网友(点评):
下次做的时候磨下刀片后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工件尽量放进卡爪里面  有卡爪受力  受力小点  转速低给车削

谢谢!

网友:
加粗刀杆

网友:
螺纹要求高吗?要是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先加工螺纹在调质。

网友:
看看刀具中心高是否合理??刀具是否磨损,,工件刚度是否不够,,可通过支撑架或顶尖来增加工件刚度

网友:
机械坏了 检查下刀塔!!!

网友(点评):
这回复一个比一个无厘头,

网友(点评):
检查下刀架及刀塔定位精度,又不一定绝对是刀杆问题,重根本问题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