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港接卸的进口红土镍矿粘性很强,总是粘在抓斗上不能脱离!

楼主(2012-05-26):
最近我港接卸的进口红土镍矿粘性很强,总是粘在抓斗上不能脱离,使我们的装卸效率大大降低,请各位港口专家支招,谢谢!

网友:
看看装车时他们怎么弄的;能否在进口时要求减少矿的水分,干燥一点也许就好一点。

游客

网友:
翻斗车卸货时在厢底、三个固定厢板上钉上厚塑料板,这样车厢举升时使粘性的土自行滑落,如果不彻底,车前行一刹车后厢往前拍,自然就会掉落的。但抓斗不好布塑料板。

网友A:
喷涂塑料胶!也可以是树脂胶,不行抓斗上配装振动器。

网友B:
阿拉玩过卸船,抓斗抓起,给漏斗,在漏斗上方停一下,由振打器敲击,就可以了,振打器可以放在斗子边上,也可以设计成折叠的,这个方式非常多,各地有各地的方式,你试验一下,保证没有问题

游客

网友:
楼下:你真的是998吗?
阿拉今年49
牛逼。。 各行各业你都玩过啊。。。 敢问 大哥贵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拉玩过卸船,抓斗抓起,给漏斗,在漏斗上方停一下,由振打器敲击,就可以了,振打器可以放在斗子边上,也 ...

998说的话我相信

网友(点评):
什么是998?

网友:
红土镍矿确实比较麻烦,不知道楼主说的是门机抓斗还是装载机铲斗,目前,我港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抓斗在底上磕,装载机作业红土镍矿改为和挖掘机混合作业。减少磕斗对金属结构和打滑对前后桥带来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喷涂塑料胶!也可以是树脂胶,不行抓斗上配装振动器。

什么型号的塑料胶?

游客

网友:
你不会上百度去搜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塑料胶?

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支招!我们是用门机卸的,在卸船时我们也是采用挖掘机在仓内和门机配合作业,在帖子中有的提到水分少点好卸,是的,但有时船来的时候就水分多或者是下雨天就难卸了。帖子中提到喷胶,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胶,如果说详细一点,我们采用试试。

楼主:
感谢四楼998说的方法,我们正着力研究,准备一试。

网友(2012-07-07):
在表面做一层碳化钨喷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