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带的电子元件,要计数带切断,现在送料跑偏,产品容易变形

楼主(2012-05-26):
这个东西是编带的电子元件,纸袋的厚度0.2MM,要求要计数带切断。

目前设计的是用两个轮滚动带动产品,光眼感应中间的元件点。
问题是现在送料老是跑偏,产品也容易变形。
那位大侠能给点意见,该怎么修改,或是有其他方法。

楼主:
大家别光看,给点意见

网友:
不懂等高手解答,顶一个

网友:
电阻
潮州三环有
只做过绕线撕带机

网友:
料带可以悬挂起来,通过滚轮带动,利用自重使需要部分垂直向下,定长,就可以用切刀切断。
由于靠重力不会出现跑偏的情况。元件也不会变形,只是滚轮需要安装在稍靠近自由端。效果会更好。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方法也不错的,现在我有个疑问,吊起来,纸袋的重力够拉直吗? 我个人认为在出料一端给产品作用一个合适的力,不知这样能否?

网友:
利用定距间歇移位机构

网友:
我知道用纠编仪可以,不过那样很贵的哦.

网友:
去电子城买一个现成的,二三千块的,比你自己设计好得多

网友A:
你是用的2个摩擦轮吧,好像没有导向槽

网友A:
这种机器估计连电子眼计数都可以免了。用齿轮或链轮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2个摩擦轮吧,好像没有导向槽

谢谢大侠提醒,明天就去电子城逛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估计连电子眼计数都可以免了。用齿轮或链轮传动。

谢谢大侠指点,其实开始有考虑过用齿轮带动的,但是用齿轮带动元件就是怕元件会变形了。

网友:
可以参考tdk立式插件机(专门在电路板上插电子元件的设备)

网友:
加装一个定位导向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