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齿机进给越小主轴越抖动是什么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2-05-26):
下图就是两年前我厂购入的二手俄罗斯插齿机,我不知道什么型号,有知道的顺便说下!工作台直径1000mm,两年来一直没什么毛病,可是最近发现在加工齿轮时,进给量越小机器反而震动的越厉害,毛刀还很平稳的,到了最后一圈光刀的时候却好像很吃力,插刀每切削工件一次机器就会发出很大的响声,而且齿面有刀具抖动加工出来的阶梯印子,粗糙度很不好。。。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怎么修理啊?哎,找过几个师傅修理过,都没什么起色。。。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啊!谢谢了!

网友A:
应该个导轨间隙太大了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主轴里面的什么零件有问题,还有一些滑枕好着没以及传动部分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个导轨间隙太大了

谢谢啊,那这个间隙怎么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主轴里面的什么零件有问题,还有一些滑枕好着没以及传动部分的机构

谢谢!哎,厂里的几个机修工也不懂插齿机机构。。都不敢拆开检查啊。。!

网友:
很好的开眼了!!!!!!!!!!!!!!!1

网友:
老毛子的东西,不错!~~~

网友:
这里只能给予一[定启发,最终还是要靠自已

网友C:
主轴镶条间隙过大造成,将镶条取下来涂上红丹试接触一下,看一下接触班点,如果磨损接触很少的话,要进行配刮的。

游客

网友:
女中豪杰呀,呵呵
杨大侠干上钳工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镶条间隙过大造成,将镶条取下来涂上红丹试接触一下,看一下接触班点,如果磨损接触很少的话,要进行配 ...

谢谢,明天我们试着按这个方法搞下!

网友:
这跟传说中的低速爬行现象是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