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温太高,下不去,请大家推荐水刀用的水冷散热器

楼主(2012-05-26):
油温太高,下不去,大家推荐一款水刀用的水冷散热器给我。还有要用什么水泵。50多度了。

楼主:
怎么都是看看的,不留下脚印!

网友A:
目前水刀上的冷却器大致有:列管式的水冷却器、板式冷却器等。
你看一下你的冷却器的进水端和出水端的水温情况怎样,一般冷却器的进水温度是有要求的,太高了就起不到冷却效果或冷却效果不明显,如果进水温度本身就比较高,你需要将冷却用的水先行降温。不知道你现场的冷却是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的了。你可以把你的冷却水的回路详细说明一下,或者拍个照片上传一下,大家也看的明白,自然也就能更好地给你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水刀上的冷却器大致有:列管式的水冷却器、板式冷却器等。
你看一下你的冷却器的进水端和出水端的水温 ...

这样的效果不好,没用循还水,直接进的自来水。

网友:
你这个是板式冷却器。设备是哪家的呢?
你可以和我联系。QQ: 256 3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