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锌合金会夹伤,我是用三爪卡盘,谁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12-05-26):
在车锌合金会夹伤,我是用三爪卡盘,谁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做软爪

网友(点评):
用什么做软爪

网友:
卡抓包铜皮

网友:
做全包铝爪吧,一个大饼分成三个扇形

网友:
可以用东西包起来再装夹  如铜皮  用A4纸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软爪

用什么做呢

网友:
修卡爪,卡爪包铜皮

网友:
材料变性,压强的定义去找一下

就明白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了

网友:
用弹簧夹就可以了。做纯铝都没事。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在每个卡爪上焊块A3料,大一点,再装上车成工件外型尺寸的内孔,这样卡爪和工件的接触面大了,就不会夹伤工件了。再想复杂点就钻孔功牙锁块紫铜料效果更好。

网友:
做软三爪,或者直接在硬爪上做外配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