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活塞式压缩机验收注意事项

楼主(2012-05-26):
采购了一台压比70的活塞式压缩机,需要去验收,临时接手的工作,对活塞式懂得少,特来请教验收注意事项啊。

谢谢。

网友:
等待高手解读

网友:
看看打气量够不够,排气压力够不够,排气温度怎么样,冷却温度怎么样。

网友: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震动大小,有标准的,看是立式还是卧式,一般两个主要方向还有一个噪音

楼主:
感谢ls几位的建议!感谢鹰老大帮助操作~~

看了几篇文献,又和同事讨论了一番,目前决定做设计点和变工况的实验,实验测试记录参数较多,主要是流量、压力、功率、几个效率,各级进排气温度、压力,油温油压,冷却水压力温度,振动、噪声等等,主要是做不同排气压力的实验,如果有变频器可能做变转速(调流量)的实验。
谢谢各位!

游客

网友:
ls过奖了,目前考虑的还比较粗一些,因为没做过,去了现场可能还会发现些问题再完善
说得太好了,值得学习
黑寡妇儿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