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一端为轴,但轴在轴承座内部终止了,另一端应该如何封闭呢?

楼主(2012-05-26):
如上图,轴承座一端为轴,但轴在轴承座内部终止了,那么轴承座的另一端应该如何封闭呢?

网友A:
这张图应该是画错了吧,什么都没表达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应该是画错了吧,什么都没表达清

我是从装配图中截的一部分,配合尺寸全部去除了,只是为了表达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从装配图中截的一部分,配合尺寸全部去除了,只是为了表达结构。

那就是你的装配图也画错了,就单看这张图,你说你的轴承是怎么装进去的?轴都已经到末端了,为什么轴承盖还选带孔的呢?

网友B:
那这个轴承座就选错了,右侧侧用端盖封闭就行了,没必要用这种通轴的轴承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轴承座就选错了,右侧侧用端盖封闭就行了,没必要用这种通轴的轴承座。

还有单封轴承座?轴承座是标准件吧?为啥我查标准上都是这类的双孔的轴承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的装配图也画错了,就单看这张图,你说你的轴承是怎么装进去的?轴都已经到末端了,为什么轴承盖 ...

嗯,大侠指正的是,小弟我受教了,我选轴承座的时候就只参考了《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我只看见了双孔的轴承座了,不知道还有单孔的轴承座,那单孔的轴承座结构和双孔有啥区别呢?是不是就比双孔的多一个端盖呢?恳求您详解。

网友B:
轴承座的种类很多,有标准件件,也有根据需要自己设计的非标件,选型要看使用用用场合。《机械设计手册》标准轴承座很多,认真看下就行了。如果空闲时间多用来翻翻手册,对你的设计会很有益处。

网友:
单孔的轴承座内部轴承直接定到位了,不用调整圈。

网友:
是剖分式的,自己做个端盖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座的种类很多,有标准件件,也有根据需要自己设计的非标件,选型要看使用用用场合。《机械设计手册》标 ...

嗯,谢谢啦:)

网友:
轴承座的种类很多,有标准件件,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己设计的非标件,选型要看使用场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大侠指正的是,小弟我受教了,我选轴承座的时候就只参考了《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我只看见了双孔的轴 ...

如果是单孔的话,别一端直接就定位了,用不到再去选轴承端盖了!!

游客

网友:
有端盖方便加油和拆卸,和定位无关。

网友:
不知道你什么意识,自己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