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后,零件被无效

楼主(2012-05-26):
求助:SW使用的也不是很熟,这两天就遇到了问题。
       1,  SW在应用于装配体时,配合时,也不知道是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就被迫关掉了装配体,后来与之相关的部分零件体就失效了,部分零件没法打开,显示为“找不到该零件格式类”,后来就变成了零件体保存格式无效,然后有的打开后,弹出对话框,点确定后进去了,之后就动弹不得,装配体就没法打开。但是在"打开”预览里,显示的正常。急待求解。
       2、也是装配时。因为害怕出现问题一反复出现,于是就在一张比较大的装配体里,就把各个零件按种类及配合关系放到分散的装配体里(好像就是父子关系什么的吧,不是太理解),在各个装配里配合都OK,但是在集体再次配合时,就无法进行子装配体之间的配合关系以及子装配与子装配体里的零件之间的配合关系。
      满啰嗦的,不知道表达清楚了没有。将就下吧,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A:
你装配的所有零件放同一文件夹就不会出现这情况了,要不就每次从开的时候还是要找出那个不同文件夹的零件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配的所有零件放同一文件夹就不会出现这情况了,要不就每次从开的时候还是要找出那个不同文件夹的零件才 ...

所有零件是同事放在一个文件夹里的,显示的画面就像是有限电视突然间没有信号时的那种卡得画面,在后来就 打不开了。你说的那种情况是,他会提示找不到该零件,然后可以选择手动去找,还是可以的,就是比较麻烦点,所以你讲的这样的问题是解决了的。

网友:
放一个文件夹  而且不能修改名称  一重命名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
终于明白前几天的窘事情了……学习学习

网友B:
估计你装好后重命名零件了,如果装好后想重命名,可以用sw  explorer打开装配体,在这里改零件名字,在这里改零件配合都不会丢失,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以前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装好后重命名零件了,如果装好后想重命名,可以用sw  explorer打开装配体,在这里改零件名字,在这里 ...

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不是你所讲到的类型,我没有重命名,没有做任何手脚,仅仅只是装配好后,所有关系都OK ,而且当天都没问题,可问题就是过两天,再打开装配体的时候就出现上面提到的这样的问题。
之前也看到有人说可能是加密软件起的作用,被加密软件破坏掉了,不知道是不是有这回事?
然后我拿去解密了,结果还是没有好转,所以现在都好像束手无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那后来呢?解决了吗???

网友(2015-07-24):
我用stp文件另存时出现“句柄无效”的问题,最后我将零件的“曲面愈合”,解决问题。

网友:
曲面愈合 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