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工件的定位

楼主(2012-05-26):
如何分析工件的定位,感觉好难啊!!为什么一个球体上加工一个平面只要限制一个自由度,为什么!!!求助

网友:
限制一个自由度怎么加工?第一次听说。

网友:
应该是工装定位吧?

网友(2012-09-27):
把刀具固定假想刀水平去切一个球,这时球绕中心转(3个转动自由度),或是在水平面平移(2个平移自由度),切出的平面都是一样的,只有球竖直运动时才会加工出不同的面(面到球中心距离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