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油墨印刷机械结构,请教

楼主(2012-05-27):
公司的一进口设备,设备不大,价钱不底.
本人非机械专业,但看见先进东西喜欢琢磨,这个结构不太看明白,希望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呵呵,光看不说,以后就不发了.)
如果图片不够表达,我就回去拍视频,只求一起进步.(呵呵,当然,希望不会对厂家造成侵权了,如果侵权立马删)
设备名:5色油墨印刷机(可增加减少油墨盘)   用途:塑料软管印刷 速度:轻松过百 厂家:欧美
请仔细看描述,要不,看不明白的.(讨论的是就是图1中结构的粗调和精调)
图片1:印刷版安装在这个棍上(图中有三个棍,最下面的已装印刷版,最上面的无版),斜齿左边是一离合(斜齿和油墨盘啮合).正常生产运行时,此棍是被动运动,靠转印鼓带动(此棍正前方)

图2:图中3个调节手柄,不带指示盘的为粗调,带指示盘的为精调.附为放大图

图3放大图,调节的目的请仔细看盘的最下方.

图4:粗调细节图(斜齿右边的两个啮合齿轮)

微调结构看不到,暂就这么多,有不明白的我再拍图片.
问题:怎么实现此结构的粗,精调????(粗精调是调整印刷版的位置)
注意事项:1:粗调结构在左边,精调结构在右边
              2:生产中也可以进行调节(一般精调)
              3:呵呵,最好出个示意图吧
我想了好久没想明白........

网友:
你好,我现在一印刷厂工作,印刷机的调版原理应该是类似的,你可以gg一下谐波减速器,类似原理。粗细调整之分在于减速比,个人理解吧,最好能上视频,让大家同学习

网友A:
偏心套调节间隙?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知道粗调和精调的原理,从照片看不出来,有了里面结构才好分析。调节目的是增加或减小两辊间距,从而达到印刷效果,间距小了出现糊板,大了图案不清晰。一般这种调整是考偏心套实现,你留心一下,是不是这个方式。

网友:
这设备没见过,希望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知道粗调和精调的原理,从照片看不出来,有了里面结构才好分析。调节目的是增加或减小两辊间距 ...

这个是偏心调节,可能我没表达清楚.
我是想知道这个棍可以运动,又怎么可以达到粗,精调节.这个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心套调节间隙?

这个是偏心调节,可能我没表达清楚.
我是想知道这个棍是怎么实现既可以运动,又怎么可以达到粗,精调节.这个是关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偏心调节,可能我没表达清楚.
我是想知道这个棍是怎么实现既可以运动,又怎么可以达到粗,精调节.这个 ...

请问兄弟是哪家软管厂的啊,我也曾经做过软管的打孔贴膜锁盖机,烫金机,自动铸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兄弟是哪家软管厂的啊,我也曾经做过软管的打孔贴膜锁盖机,烫金机,自动铸头机

贴膜机我山寨过一台,很简单,不过速度慢.公司还有一台高速的,和加盖机一体的.也能轻松过百.就是不稳定,总偏.
烫金机也是进口的,做的有点复杂(电控方面)机械倒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膜机我山寨过一台,很简单,不过速度慢.公司还有一台高速的,和加盖机一体的.也能轻松过百.就是不稳定,总偏 ...

烫金机是马大哥的吗,兄弟是CMC的吧

网友:
粗精细调节应该是根据轮齿等的大小来实现的吧,小轮齿的话传动比大,实现精细调节,反之为粗调节。

网友(2014-03-24):
我也很想了解这台设备

网友(2017-03-15):
希望楼主多发些图片上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