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孔如何让其连屑 不让切屑停留在内孔中与刀杆合工件发生摩擦

楼主(2012-05-27):
            加工内孔时, 只要铁屑在内孔中断掉,多了以后特别容易和刀杆工件发生摩擦,   车内孔应该注意什么, 让铁屑不断, 让其自动排出,     希望前辈指导! 谢谢了

网友A:
调节刀具的参数,有一种连续切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刀具的参数,有一种连续切屑。。。。。

能具体一点吗?小弟菜鸟 谢了

网友B:
是通孔?
刀刃低些,进给慢些

网友C:
是焊接刀吗?把断屑槽改为平行口或者内喇叭口,应注意断屑槽应负角,切屑用量也很关键,建议粗加工大吃刀,大进给,低转速。

网友:
具体根据工件材质来说,原先我们加工316L孔直径28深140,车至一半深时手工钩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通孔?
刀刃低些,进给慢些

不是通孔, , 刀比中心高低一点好吗?

游客

网友:
不是通孔??那摇是不断屑的话,铁屑岂不是极易缠在一起??个人认为还是断屑的好。 要不就后排屑,但是这样的话,孔最好不是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焊接刀吗?把断屑槽改为平行口或者内喇叭口,应注意断屑槽应负角,切屑用量也很关键,建议粗加工大吃刀, ...

断屑槽 应负角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屑槽 应负角是什么意思?

刀尖低于刀面,使铁屑流向待加工面

网友:
刀尖低于刀面,使铁屑流向待加工面

网友:
在刀垫片上改装下:做个整体厚垫片,垫片尾端车个接头刚好可以套到气枪接管口那里就可以了,最好加个开关阀,另外主轴孔尾端加个罩子,防止铁屑吹到人身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屑槽 应负角是什么意思?

就是断屑槽靠近刀尖处要高点,使铁屑向外排出

网友:
有些材料本身就不容易断屑,缠住刀,使刀具很快蹦裂并划伤工件表面。所以车削时断屑要比连屑好,你的情况我认为是“排屑不畅”,合理选择断屑槽和切屑用量控制切屑大小,选合适的刀杆,使切屑方便排除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