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曲面把上边的两个曲面光滑地连接成下边的曲面

楼主(2012-05-27):
用曲面把上边的两个曲面光滑地连接成下边的曲面(至少是G2).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建模问题吧,是不是做成下图样子,如果是这样,拉伸右面圆柱时拉伸到面--左面曲面,之后再用圆角功能,不就达到下图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建模问题吧,是不是做成下图样子,如果是这样,拉伸右面圆柱时拉伸到面--左面曲面,之后再用圆角 ...

曲面已经存在,设法将其连成下图的样子。

网友:
要想做到下面的圆滑,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