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群钻吧

楼主(2012-05-27):
我对群钻感兴趣。。懂群钻的有多少?
本人看过群钻的原理,没有实际磨过。听师傅说很难。。懂群钻的可否讨论一下啊。。。。。。。。。。。

网友:
既然要讨论,那么您可否先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呢?

楼主:
不好意思啊,上次没写完。。拿标准群钻来说。大钻头一侧外刃上需要开分屑槽,分屑槽有很多种,圆弧形可以用砂轮边的圆角磨成,可矩形分屑和鱼纹形分屑槽槽咋磨啊。。。。。。不可能用  几毫米的薄砂轮去磨吧,,这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问题。。。。磨过群钻的前辈可否解释一下啊。。。小弟谢了。。

网友:
虽然在刀具行业混迹多年,但从来没用过群钻,一点也不懂。友情帮顶,呵呵。

网友:
嗯 也听说过群钻就见过一次别人磨好的 但只有一组

网友:
老师傅推荐过   还没来得及看

网友A:
用砂轮磨的,砂轮要修整,至于矩形分屑和鱼纹形分屑槽这个倒没见过,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友情帮顶了,群钻没有接触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上次没写完。。拿标准群钻来说。大钻头一侧外刃上需要开分屑槽,分屑槽有很多种,圆弧形可以用 ...

有没有金刚刀,有的话用它把砂轮一角修成突出的小尖角,就好开分屑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砂轮磨的,砂轮要修整,至于矩形分屑和鱼纹形分屑槽这个倒没见过,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矩形

矩形
   矩形分屑槽

鱼纹型

鱼纹型
鱼纹型
 psb(2).jpg 67型标准群钻   这里是鱼纹型分屑槽   我的师傅通常磨得是圆弧形

矩形

矩形
  矩形
 psb(3).jpg 左边的是圆弧型
矩形分屑槽和鱼纹型分屑槽我也没见别人磨过。只是听师父说过,不明白咋磨成的。。。这些图片是我用手机拍的,有点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金刚刀,有的话用它把砂轮一角修成突出的小尖角,就好开分屑槽了

您是说用金刚石在砂轮两边磨出一个孤立突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说用金刚石在砂轮两边磨出一个孤立突起?

砂轮左边留着磨横刃和圆弧刃,砂轮右边磨出一个孤立突起(大概一毫米宽)开槽,钻头出屑好不好和开槽关系很大

网友:
矩形分屑槽对砂轮要求较高,必须要有专用的砂轮,而且对形状要求也很高,稍微不注意可能造成分屑槽后角为负值(分屑槽在回转时后刀面与工件干涉)。而鱼肚形在普通砂轮圆角上就可以磨削。至于为什么要磨成中间较宽的鱼肚形,还是为了让分屑槽有一定的后角,防止分屑槽的后刀面与工件发生干涉。磨削分屑槽时钻头尾部(柄部)稍微往下压一点,可以保证分屑槽的后角为正值

靠文字描述可能抽象了点,改天有时间画个草图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