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抱瓦的机损事故,请教

楼主(2012-05-27):
如题,一台进口装载机在工作时发动机机油泵轴突然断裂,造成机油供油不足,发动机曲轴抱瓦。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从机油泵断轴到曲轴抱瓦这段时间,发动机能正常工作多少秒???司机能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现,减少机损的加剧。

网友:
这个看你负荷了,没准儿,负荷大的时候,几十秒就烧了,特别快,负荷小还能挺一阵,失压以后,系统就自动切了,一两秒的事情,就像切飞车一样,不切就没救了,

阿拉玩大泵站的,比你这个大多了,切与不切要系统评估,没有危险立即就切,有危险就只能挺着,有一个气动临时泵站,可以挺3-5分钟,你这个是应该立即切的,

楼主:
有没有理论支持或者论参考资料什么的,我想研究一下这里面抱瓦的机理。
即曲轴瓦中的润滑油膜的保持时间?

网友:
应该能切,关键是看司机能听见这动静吗。现在的司机都是开车的,坏了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