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环向密封,和轴向锁紧的钢管试压管塞

楼主(2012-05-27):
具有环向密封,和轴向锁紧的钢管试压管塞

气动管塞 快速塞住管端
具有环向密封,和轴向锁紧
密封管道 最大密封压力40Kgf/cm2
这个气动管塞装有四个橡胶圈和一个补偿器
它可以用来塞住和密封管线到40Kgf/cm2.
阻止气体或水。用一个压力表检测管线内压力
之上第二球阀可以释放泵来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将煨制好的U型管套入试压胎具,中心轴1有注水通孔10的胎具接试压泵,同时转动两套胎具上的拉杆3(焊于压紧螺母4上),使压紧螺母4转动,推动轴套5向管内挤压,使密封块6膨胀,达到密封效果。

网友:
结构简单,可靠,但具体用于那些场合呐?

楼主:
支撑油缸6固装在机架上,通过伸缩拉杆7夹紧被打压钢管9,在压紧过程中,钢管9端面垂直度不够,可以通过两对球面的转动自动调节端面密封盘1与钢管9端面的密封

楼主(2012-08-13):
有没有相同结构的设计?

网友(2013-04-26):
-小结构

先下来保留,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2013-10-31):
先下来保留,谢谢谢

网友:
非常好的工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