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如何计算均布载荷q?

楼主(2012-05-27):
一条长2m的钢梁(截面尺寸未定)上,等间距作用12个20N大的力,通过梁应该满足的强度条件来确定其截面面积所处的范围。如将梁看作受均布载荷,怎样算出均布载荷q的值呢?在线等回复...

网友A:
需要求的是截面尺寸。应该知道梁的一些许用参数。可以通过梁的材质来查出来。然后用梁的许用条件公式,带入参数求值,反求出梁的受载面积。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求的是截面尺寸。应该知道梁的一些许用参数。可以通过梁的材质来查出来。然后用梁的许用条件公式,带入 ...

是可以查出梁材料的抗拉极限和抗压极限,但你不算出梁受到的最大应力和转矩,怎么判断它是否符合强度要求

网友B:
是悬臂梁结构还是支撑杆结构!?

网友:
试算一下,20*12/2000=0.12N/MM,好像可以此值代替均布载荷

网友:
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直接按多个集中载荷算不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悬臂梁结构还是支撑杆结构!?

就一条梁,两端固定

网友:
瞅瞅,懵懵懂懂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