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现实同步远动?!

楼主(2012-05-27):
最近接到一个活,没有资料,就给了一些图片。然后老板要求我们把它弄出来。。表示亚历山大!!本人才疏学浅,现遇到的问题是:两台三相异步电动机带动两根辊轴,由于辊轴的载荷大,所以必须用两个电机带动。而两根辊轴要求必须有同步远动,现经过减速机之后,怎么才能达到同步呢?减速机中有双输入轴 和双输出轴嘛?望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怎么没有大侠们留言啊,,,

网友:
多输出轴常见
多输入轴不常见
我很纳闷
何不用一个电机拉之乎????

游客

网友:
拉不起啊,一个辊轴 差不多几顿呢,那个也考虑过 ,,,

网友:
用变频电机

网友A:
楼主真不如选个大马力电机,柴油机也行。您看看下面这图,能来点设计灵感嘛!

游客

网友:
这个装置很有吸引力,,不错!!我收藏了。。
谢谢!我的是压煤机,,,,,
这是陶瓷厂用的吧?

网友:
这个是行家设计的。如果中间不用液力偶合器,则万难同步。用了液力偶合器这个柔性件,就保证了每个电机都能尽力输出而不会相抗。
在减速器里面,你可以在两个辊轴上各设计一个齿轮,在两轴之间设计一个惰轮,就保证了两轴的同步。或者是用链轮副也行。

游客

网友:
就是两轴之间的那个齿轮和惰轮 是不是出现卡死现象啊
这个也考虑过 ,如果加一个惰轮,电机刚开始输出的转速不一样,到减速器里面会不会卡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不如选个大马力电机,柴油机也行。您看看下面这图,能来点设计灵感嘛!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也是逛论坛时,感觉不错,就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