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料切断机器,请教

楼主(2012-05-27):
我们单位现在要生产直径较大的产品 ,下料用普通锯床 不好使 ,材料比较硬 ,镶合金的锯条都不好使,直径200多吧。

有时候一天废好几个锯条 ,心疼啊 。想问问有没有其他方法下料的 ,平时各位单位里都是用什么机器下大坯料的 。

请教一下 涨点见识。

网友A:
第一 锯床整体结构要可靠
第二 锯床进给稳定
第三 锯条要狠

我见过鬼子锯床能达到260平方毫米的效率    国标不过才80  而已
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 锯床整体结构要可靠
第二 锯床进给稳定
第三 锯条要狠

那是神马样的锯床

游客

网友:
AV国的锯床。其实国产的也不至于一天换几次锯条的。你检查下床子,观察下锯切过程,我厂里用的锯床已经很旧,都没有一天换几次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