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跟输送带接触的滚筒,很容易把输送带表面给带黑了

楼主(2012-05-27):
最近发现,跟输送带接触的滚筒,很容易把输送带表面给带黑了。滚筒有镀镍。

请问各位,有何好办法对滚筒进行改进,使之不影响输送带。

另一个,看到一台机子,电机直接连在主动轴上的,主动轴一端靠一个带座轴承固定,另一端直接接入电机了。请问这样合理不?

楼主:
补充下,电机直接靠法兰固定,没有轴承哦

网友:
输送带被带黑是由于输送带与滚筒之间摩擦引起的。增加摩擦面粗糙度应该能好点。另外,电机直接连接主动轴应该是不好的。

网友:
用镀铬的。

网友A:
一,输送带表面带黑可能与镀镍有关。二,电机直接连在主动轴上加重了电机轴承的负载,使电机非正常损坏。

网友B:
传送带需要那么高的速度吗?电机直接跟主动轴相连,在系统要求的转矩不变的情况下,电机的功率得大大增加,增加了制造成本与能耗。一般都会带减速器的

网友C:
如果是轻型输送机,电机应该可以和主动轴直接连接吧,在展会上看到过好多直接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轻型输送机,电机应该可以和主动轴直接连接吧,在展会上看到过好多直接连接的。

嗯!是直连的,关键是主轴一端有轴承,另一端直接进入电机的减速箱了

网友(点评):
只要同轴度能做得好,这样装是很好的选择,省了很多。这总情况下用KA系列减速机比较多,KF的可能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送带需要那么高的速度吗?电机直接跟主动轴相连,在系统要求的转矩不变的情况下,电机的功率得大大增加, ...

嗯!有减速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输送带表面带黑可能与镀镍有关。二,电机直接连在主动轴上加重了电机轴承的负载,使电机非正常损坏。

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吗

楼主:
没人回了吗

网友(2012-12-21):
镍是不耐磨的,建议表面镀硬铬。你说的是中空轴的电机加减速器,你看减速机的结构,他本身就有一对轴承做支撑,是具备承载能力的,再加轴承就过约束了,所以只在轴的一端加轴承靠近减速机的一端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