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无钢丝液压油管,通径8的,最高耐压值有到多少的?

楼主(2012-05-27):
普通的无钢丝液压油管,通径8的,最高耐压值有到多少的?

感谢指教!

网友:
共同关注

游客

网友:
电询了售卖液压管件的公司,通径8左右的油软管,最大耐压值可达到4MPa。

网友:
不会超过10KG

网友:
无钢丝的还有纤维增强的,耐压也有几个兆帕的

网友:
如果是标准的液压胶管,其外壁上都印有最高工作压力

网友:
不会是液压的,因为液压胶管一般的都是1oMpa以上的!无钢丝的就不会用在液压系统中!

游客

网友:
看清楚没?“一般都是”?我说了没有嘛?就是有,假如6Mpa的,你的胶管的安全系数是多少?
你这个说法不对了。那就没有低于10MPa的液压系统了么?呵呵

网友:
如果无钢丝,纯橡胶管最多也就几十公斤,而实际中就连个水管还编几条线。

游客

网友:
简明,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