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图纸挺简单,却想不出怎么加工最便宜最简单!

楼主(2012-05-27):
小弟刚入机械设计这行,今天遇到了这个图纸,看着图纸挺简单的,但就是想不到用什么加工方法可以把他做出来,我现在想法就是用滚筒先把那个圆桶滚起来,然后两头的那个板直接焊上去,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那个圆筒还要求挺圆的,希望各位前辈能帮我看看,指点一下刚入门的我,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请给出材料、精度、粗糙度、用途、产量及其他技术要求

网友B:
你说的办法是可以的。还有其它的办法。买管料,下料,焊接。

网友(点评):
说的工艺很很,估计此零件就是比较粗糙

网友C:
说句实在话图纸表达确实不清楚,立体图要是反过来就好了,还有不必要的视图就不要了,看着你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精度,就是一个管子焊个板

网友:
图纸不详,材料不明

网友:
二楼 五楼 说得好

网友D:
本人没啥经验,就问个问题,看图发现,板的厚度比圆筒的壁厚要大,焊接会不会使圆筒变形

网友:
能否考虑冲压,5mm厚有点厚,还要看有多少量?

网友E:
可行,如果不考虑变形,焊接肯定会有一定变形

网友:
焊完之后整体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给出材料、精度、粗糙度、用途、产量及其他技术要求

非常感谢前辈的评论,是这样的,我设计的这个东西中间那个大孔是固定丝杆的,旁边那个小孔是导柱,这个圆管里面还有一个可以上下移动的东西,是靠丝杆带动的,本身这个圆管自己也要转动,所以圆管必须得很圆才行,现在也是试验阶段,很多不对的地方还请前辈耐心赐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行,如果不考虑变形,焊接肯定会有一定变形

谢谢前辈的参与,是这样的,这个圆管本身还要旋转,为了防止他旋转时会摆动,所以它的外圈有三个轴承挡住它,顺便可以高速它的垂直度,所以变形的话应该是不行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办法是可以的。还有其它的办法。买管料,下料,焊接。

谢谢前辈的参与,请问管料直径有这么大的吗?还有比这个还要大的吗?

网友B:
按国标GB/T17395-1988,最大660mm.

网友:
这个吧,我是新手,我来学习的,不好意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句实在话图纸表达确实不清楚,立体图要是反过来就好了,还有不必要的视图就不要了,看着你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 ...

谢谢前辈的指示,是这样的,图上的圆筒两头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弄出来一面,因为我也算是刚刚入行,所以对精度方面还没有太多的了解,下次我会注意的,谢谢你

游客

网友:
用管子焊接后再加工孔,另外管子外壁也加工就可以保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参与,是这样的,这个圆管本身还要旋转,为了防止他旋转时会摆动,所以它的外圈有三个轴承挡住 ...

既然这样,你焊后肯定是要加工的了,这样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这样,你焊后肯定是要加工的了,这样是没问题的

用车床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国标GB/T17395-1988,最大660mm.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办法是可以的。还有其它的办法。买管料,下料,焊接。

了解,谢谢前辈

网友:
路过了~~~~我的第一反应是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车床车吗?

你图纸上没有精度要求,不过肯定是要上车床的

网友F:
图纸根本没表达清楚,那个带孔的板是一端有还是两端都有??

游客

网友(点评):
好办法!简单,精度都有保证!

网友:
两端都有呢,我刚刚有个想法,就是两边带孔的板用螺丝直接锁上,管子的话直接买现成的,然后打个孔把板子锁上,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先把管子成形,可以买现成的,也可以卷,然后焊接2侧铁板, 最后根据表面要求,在车1刀,就可以了, 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出

游客

网友:
我刚刚有个想法,就是两边带孔的板用螺丝直接锁上,管子的话直接买现成的,然后打个孔把板子锁上,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外圆还是要车下的

网友:
批量大时就好办,一件成本就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纸根本没表达清楚,那个带孔的板是一端有还是两端都有??

不影响使用的话是可行的

网友:
材质是什么,粗糙度啥的?

网友:
楼主的工艺也没有什么错,关键是这个零件的精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没啥经验,就问个问题,看图发现,板的厚度比圆筒的壁厚要大,焊接会不会使圆筒变形

我也这么看,如果焊接可能圆度就保证不了了

网友:
直接加工不就可以加工吗

网友:
要求不高就滚了之后焊接,要求高的话管料车

网友:
关键是看怎么用途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你说的那个方法

网友:
就零件本身而言,应该是焊后加工。估计楼主设计有问题,需要改进,设计时应考虑方便加工。

网友:
什么材质要说清楚

网友:
图纸不详

网友:
资料不全。加工没法说

网友:
按你的要求就只能焊后加工了,可以用无缝厚壁钢管

网友:
你哪里的?有多少交给我做啊

网友(2012-07-24):
管材下料开定位槽,焊接底板

网友:
不要说简单,如果不是焊接件那就麻烦了

网友:
壁厚只有2.2mm,最好用氩弧焊,先把两件都加热再焊接,最后在用机加工修一下,你给的信息太少,不好说呀。

网友:
外圆有要求的话,最好加工一下

网友:
这厚度焊接没问题

网友:
如果你那东西里 面有个像活塞之类的东西,内圈也应该需要机加才行啊。比如说拿到镗床上夹紧后镗孔,保证里孔的精度……

网友:
楼主最好说一下
外圆内孔有没有配合要求
还有横在内孔的钢板内侧相对于管的外圆和内孔有没有垂直度要求
如果以上说的都有要求
就要用管材焊接后加工内孔、外圆、端面
最后再加工横板上的几个孔
但是如果横板内侧与管有垂直度要求,我觉得加工起来比较困难
针对此处没有想出好的加工方法
看其他人对于此处有没有好的加工方面

网友:
买管料,下料,焊接

网友:
管料加工焊接

网友:
貌似用钢管最实惠!!

网友:
请给出技术要去

网友:
压铆,做个过盈配合,底面那块板压上去。

网友:
圆筒下料,焊、钻、车

网友:
买直径202.5厚10mm的钢管,冲压出连接板,焊接,然后上车床加工,夹持部分留余量

网友(2016-07-22):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办法是可以的。还有其它的办法。买管料,下料,焊接。

目前的200的管,外径几乎都是213,所以买管好像不合适。

网友:
图纸不清楚,如果要求不高,买标准的圆管,建议买无缝钢管

网友:
内外圆留余量,焊接后精车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