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加工,尺寸不统一

楼主(2012-05-28):
今天加工铸铁件,内孔是43大 ,刻度上一样的,可加工的尺寸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

楼主:
我在中托板上按了靠死的挡块,可就是加工的尺寸不统一

楼主:
加工余量一共是3毫米,深65毫米

网友A:
这个原因很多,首先要的调整中托板丝杆母间隙,镶条间隙也要调整,要清理刀架转轴,这样转动刀架时才能保证尺寸一致,再有刀具要磨好。如果这样还不行,可能与材质有关。

网友B:
我上次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有地方没加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因很多,首先要的调整中托板丝杆母间隙,镶条间隙也要调整,要清理刀架转轴,这样转动刀架时才能保证 ...

材质会影响切削尺寸吗?

游客

网友:
铸件的材质不好的话,会软硬不一,造成尺寸不一致,记得以前干机加工的时候,加工一20的孔,长度大概50左右,用铰刀铰过之后,中间材质稍微疏松的地方,能大0.005——0.01左右。

网友D:
机床要调了,不知你的尺寸不统一究竟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材质会影响切削尺寸吗?

谢谢了,你说的很有道理,材料的加工性能也要充分考虑。一般来说尺寸是由刀具的进给运动控制,和刀具的磨损程度、切削速度等有关。如果是深孔加工的话还要考虑到孔轴线的位置精度和直线度,不好控制。

网友E:
刀杆刚性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因很多,首先要的调整中托板丝杆母间隙,镶条间隙也要调整,要清理刀架转轴,这样转动刀架时才能保证 ...

你好,谢谢指教,我现在怀疑是不是丝杆出问题了。我加工小尺寸的内孔径尺寸一样的,有这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杆刚性也很重要!~

谢谢,我的孔是43大大刀杆用26个毫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有地方没加紧

谢谢,你是指哪里没夹紧呢?刀还是工件啊,可以了啊,我现在怀疑丝杆有段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床要调了,不知你的尺寸不统一究竟有多大

谢谢,它是加工几个就变一个,不动它继续做,尺寸又跳到统一的了,然后就偶尔出现。大概有5到10丝的,不知道你讲的要调机床哪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是指哪里没夹紧呢?刀还是工件啊,可以了啊,我现在怀疑丝杆有段磨损了

我那次是小托板   可是糗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指教,我现在怀疑是不是丝杆出问题了。我加工小尺寸的内孔径尺寸一样的,有这可能吗?

指教谈不上,只是把自己的经验说说。你说的丝杆问题,可能性比较小,除非丝杆磨损不一致,但这种影响很小。我觉得可能是刀具加工大直径时,转数选取有点高,刀具磨损太厉害,导致加工尺寸不一致。不过这种情况比较有规律,开始尺寸一致,以后随刀具磨损,加工的内孔会逐渐缩小。这些细节要靠自己慢慢体会!

网友:
材料件的关系吧,要不就是机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