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柴为什么要设计两个大小不一样的节温器,目的何在?

楼主(2012-05-28):
重型机械上用的上柴D6114发动机,有两个节温器,请教设计原理:

最近处理一台上柴D6114发动机水温高,可以明显看到水箱散热片上堵了脏东西,洗水箱是必须的。但是客户为了应急,要求拆掉节温器,照办了。

疑问:

上柴为什么要设计两个大小不一样的节温器,目的何在,好处体现在哪?跟道依茨的单节温器比起来有什么温控差别?

网友A:
精确控制冷确液流。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见识了,百度了一下

网友:
开眼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控制冷确液流。

大虾,可否“精确”解释一下,或者给个链接学习?这个精确控制冷却液流的说法太过模糊,实际上部分D6114拆掉节温器后温降就很明显。而道依茨上面没有这么明显的现象。

网友(2012-08-03):
可能是2个节温器设置的开启度数不一样‘自己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进行二次冷却,比较精确

网友(2018-05-22):
一个带封闭小循环的